EPSON-4000/4800/7400/7600/7800/9600/9800/9400报错全集

楼主(2014-11-14):
0100     废墨垫寿命少(少于1%)
00000100 废墨垫寿命到,必须更换
00000101 CR(光栅)马达到达了寿命
00010000 PF(进纸)编码器检查错误
00010001 PF 马达是在步进错误
00010002 PF马达过载
00010003 PF马达延时错误
00010004 CR 编码器检查错误
00010005 CR马达步进错误
00010007 CR马达延时错误
00010008 马达控制延时错误
00010009 离合器控制延时错误
0001000A CR初试位置传感器错误
0001000C PG初试位置传感器错误
00010014 加压失败
0001001B 打印头温度错误(检查头缆线的位置和接触)
0001001D CR传感器报错(右侧)
0001001E PF传感器报错(左侧)
00010020 CSIC reading/writing 错误(检查CSIC板的接触)
00010023 RTC 分析错误
00010026 RTC 通信错误
00010027 压力泵浦微空气泄漏错误
00010028 打印头错误(一般都是喷头坏掉了,也有情况是头缆不行了,不过后者相对来说不常见

0001002A CR ASIC ECU 错误
0001002D 清洁单位到达了它寿命
00010035 清洁泵侦查错误
00010036 类型B 委员会设施错误p.196
00010037 顶头热敏电阻错误(检查头缆线位置和接触,以及打印头是否匹配)
00010038 支晶体管热敏电阻错误
0001003E 压力传感器失败
0001003F 压力马达到达了它的什么寿命
00010040 打印的位置误差
00020000 NVRAM 错误
00020002 SDRAM 错误
00020003 起动节目总和错误
0002000A 程序装载错误
0002000B 内存是不足的
0Dxxxxxx 一个误差编码为调试
RTC 定时器的0Exxxxxx A time-lag
100000E0 CPU 地址错误(装载)
10000100 个CPU 地址错误
10000180 个CPU 后备的指令编码例外错
100001A0 CPU 槽孔未定义命令例外错误
100001.C0 交流电能被关闭
100005C0 CPU DMA 地址错误
10000xxx CPU 错误
0001000F CR马达控制错误
00010010 PF马达控制错误
00020000 NVRAM 错误
00020001 初始化RAM错误
00020002 SRAM报错
00020003 DRAM报错
10000004 CPU 报错
10000006 CPU 报错
10000009 CPU 报错
1000000A CPU 报错
1000000B CPU 报错
100000   CPU 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