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7600 屏蔽墨盒检测芯片

楼主(2014-11-14):
1:屏蔽芯片:左、下、回车开机。
2:在出现的菜单里面选择SERVICE CONFIG
3:按向右的按钮,在出现的菜单里找到EDMODE,然后按向右键进入。
你会看到面板上显示: *X
3:按向下的按钮,直到显示: 0
回车,然后你就看到“*”出现在“0”的前面,成为: *0
最后重新启动打印机,你的墨盒将不被打印机监控!

网友:
PRO7600机器废墨仓屏蔽方法

      1.按上下回车键不松手,开机,直到面板显示CHECK: / TEST
      2.按4次向下键,选择PARAMETER
      3.按右键
      4.按1次下键选择UPDATE
      5. 按右键
      6. 按6次向下键,选择MNTANK
      7. 按右键,下键,选择OFF,回车,回车。
      8.关闭电源正常开机,OK!

网友:
7600的清洗方法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
1. 时按着“上”“下”“回车”,然后按下打印机电源按钮。直到屏幕显示“CHECK:   TEST”,
2. 然后按向下的按钮两次,出现“CHECK:   cleaning”,
3. 按向右的按钮,进入此菜单,就会出现用上下按钮翻看“cleaning:   Std.KK0、KK1、KK2、INT FILL
4. 回车
(KK0轻度清洗、KK1中度充墨清洗、KK2重度充墨清洗、INT FILL初次充墨,需要十分钟的充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