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多个路由器设置

楼主(2014-11-14):
一个主网分接多个路由器怎么设置,要么IP起冲突 要么
手机
连不上网 要么电脑连不上网 请教哪位大师讲解一下思路 三个以上无线路由器用线连接起来的方法?
手机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不同的路由不在同一网段。

网友:
一个路由加两个交换机使用啦

网友:
有线无线都是一样设置的,多个串起来的时候要将后面的IP地址改一下,要不然地址冲突,其次将后面路由的DHCP服务关闭就行了。

网友:
192.168.X.1,X改了就行

网友:
首先你先确认主路由的LAN口的IP段,如常用的192.168.1.1,下面先把二级路由的LAN网段设成别的,如192.168.10.1,再将WAN口设成静态,IP为主路由的IP,比如:192.168.1.120(后面这个可以改但不要和别的电脑冲突),其他的看你自已的需求,第三个路由依此住下设

网友:
这个技术应该叫路由器桥接吧,但是我也不太熟悉,确实有点复杂

网友:
设置好一个,另外的都插上当HUB用。

网友:
方法很简单,上面的都说了,要么当交换机用,要么把路由器的LAN改成不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家路由器经常死机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