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开机按钮只有2.97V,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4-11-1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25,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开机,电池不充电,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看没有修过,开关键上有2.97V电压,按着电源开关电压变0V,由于没有E425的图纸,测量PU4103(D95280)有3.3V和5V电压,不知如何下手了,求师傅帮忙!

网友:
是保护隔离了吗?充电芯片坏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先测等机3V,5V,这两个电压正常,开关脚上这个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先检查EC工作条件,接下来查南桥工作条件,之后查触发电路

网友:
楼主有图纸了,在上面收一下

网友:
...........你这个牵扯的面就广了      要查的条件  太多了

网友:
找个图纸 对照修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重点看一下IO及周边电路

网友:
先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再看下待机芯片是什么芯片   查下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此机待机应该没有3V 5V的。只是瞬间有一下而已

网友:
EC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能是ec缺电压,得具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