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 开机不显示 求思路

楼主(2014-11-14):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f5sl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7v,开机之后电流泡点1.02v,不显示,拆开后测各组电压正常,对地正常,加焊显卡,桥之后问题依旧,想了一下,测一下屏供电,好像有一组供电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到这里找不到思路了,上个图,一张是笔记本原图,一张是自己手绘的图,

网友:
你外接试下有没显示。看你那板有可能是显示没供电

网友:
这机子是什么北桥啊,sis的吗

网友:
上示波器,查内存波形和EDID,缩小排查范围

网友:
0.07A高了吧,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信开启信号。如果你认为他显示了只是没有屏供电你可以接个3。3V电压直接加到屏供电看下。如有显示修下屏供电就OK。。。这个屏供电信号一般是显卡发出。

网友:
肯定不会1有电压的,只有在亮机的情况下才能显示的,你现在这都没到亮机呢,把内存拔掉看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学习中!!多多关照!!

网友:
断开3.3V看下供电出的来不

网友:
先接外接又没显示吧。 外接有显再来修屏供电这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