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38 开机亮屏后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亮屏后又掉

楼主(2014-11-14):
拆机看到CPU旁有NEC大电容,直接干了。可是还是掉,刷了BIOS也没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你装几只电容个上去,我一般最少装4只330

网友:
四不四没换好?重新换一下,4或6个330 代替

网友:
我有个东芝tx/66fpk,也是掉电。换了nec后,还是掉,好长一段时间没思路,这个没有图纸,是在日本销售的,后来把那6个330重换了后,好了

网友:
装六个三百三的小电容看看

网友:
还6个330看看

网友:
先装4个试试  因为有的装6个不行

网友:
一般我都是装6个330的上去    4个有很多机子都还会掉电

网友:
我一般装4个上去,不行肯定跟电容没关系

网友:
自动开关机, 先排除开关问题。

网友:
掉电就干NEC大电容啊,打下波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