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集显电压无开启

楼主(2014-11-14):
接到板子后  发现主板的EC多处被修过  修到集显电压时   集显和CPU一起的  看到时序是先出集显电压   集显电压时EC发出的   我看了图纸上EC的型号  据找到一个料上去 现在处集显CPU电压  其它电压都有了  BIOS资料刷过了   请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先查电源好和复位都正常不?再测内存条件。

网友:
拆了北桥呗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修

网友:
内存条件测一下

网友:
其它电压都是OK的

网友:
看看有没掉东西阿

网友:
还是查下时序最好

网友:
这个板子在外面被修过 之前上0.1A发现电阻被人扣掉了  好不容易搞定  又卡在集显电压开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