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2T的硬盘,突然找不到盘了,求助。

楼主(2014-11-14):
正在使用中,突然停电了,来电之后开不了机,发现不了硬盘。
感觉好像不通电了。换电源和数据线试过,都检测不到,开机后感觉不到动静,好像是没通电。
求助各位高手,应该是哪儿出了问题? 是电路板吗?

网友:
是主板不通電還是硬盤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路板坏了,换块板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板保险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2014-12-27):
要数据的只能先换板子试试,突然停电把板子冲坏的不奇怪,只要磁头还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怕把磁头都搞坏了,

网友:
80%电路板的问题  先换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