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右边三分之二闪屏,黑屏

楼主(2014-11-14):
二手三星19寸红显示器开机,屏幕右边都是细横线而且闪动,左边三分之一显示正常。关机冷几分钟再开就有线和闪。进系统开始正常,一会又不行了,关机开机又好一会,最后发现只要用吹风加热液晶屏中上部和右上角就正常一会,等冷下来了又不行了,。请问这屏还有救吗
刚开始收是好的,用了半个月就这样了,软件已经升级过最新。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BT07的屏.屏坏.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BT07的屏?

网友:
这问题那位能修好,我赏500分下载分。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三星的屏坏得多啊

网友:
屏坏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BT07的屏?

这型号的屏 我修的多,刚好这型号的屏就用在那么几款机型里。。。所以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