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700一体机航嘉HKF1301-3B电源19V输出跳变

楼主(2014-11-14):
如题,联想S700一体机不开机,航嘉HKF1301-3B电源19V输出跳变,求电路图、求思路。

网友A:
查光耦及取样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光耦及取样电路

还能再详细点?光耦换了,取样电路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再详细点?光耦换了,取样电路无从下手~

跑光耦1.2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再详细点?光耦换了,取样电路无从下手~

跑光耦1.2脚电路,是否有tl431,或相关电压监控ic

网友:
跳变到高还是低

网友:
有一种维修方案叫做逆向维修,也叫安全维修法,很方便有效很安全,搜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