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不触发,待机3V为4.6V正常吗

楼主(2014-11-14):
联想的一体机,不触发,测的5V有,3.3V为4.6V,查图纸 PS_ON#一直是高电位4.6V,按下开关也没反应,开关测过没问题,信号来源是IO
随即断开PQ4上引脚,插上电源,可以上电,但是有个1.8V电压不出来,查芯片
是有个来自桥里的信号PM_SLP_S4#到芯片EN脚没有电压,简单测了IO的供电都有,我也不知道这是IO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还是待机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不知道如何去维修,现在怀疑桥和IO,BIOS应该不会引起不触发的情况吧,大家给点建议吧,谁要是修过这个给个明确,先谢过

这里的PWRON#、PANSHW#、PSON#都是电压4.6V,不是3.3V,按下开机键后只有PANSHW#跳变,别的都没反应,我对这个不是很懂,大家看看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20 11:29):
已经修好了,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51125,待机3.3V正常了,可以触发上电

网友:
待机  3.3    现在是4.6  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A:
电压那么高肯定不正常了,是不是你量错了,测下pwrbtn,ramrst那些,都正常,桥还不发出s4,s3,就干桥

网友:
看下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没电了,没电会出现这个情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那么高肯定不正常了,是不是你量错了,测下pwrbtn,ramrst那些,都正常,桥还不发出s4,s3,就干桥

RAMRST没电压

网友:
要ramrst正常,首先待机3v和5v要正常,所以还是修待机3v5v

网友:
我的不触发的C200还没修出来,订了SB准备干掉

网友B:
楼主有图纸吗,发一份给我,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C200的机器,有背光没图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3V电压4.6,太高了,确认一下是否4.6V??

网友:
3V电压4.6,太高!查反馈,查芯片周围!其它的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找找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输出偏高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先查下周边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图纸吗,发一份给我,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C200的机器,有背光没图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有啊,怎么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啊,怎么发给你

我修好了,断线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4-12-15):
有断线的确实

网友:
肯定不正常呀   太高了

网友:
有些偏高。看下,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51125待机坏得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