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开机不跑码,二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4-11-14):
机型:DELL M4040 AMD芯片组
板号:10265-1 DV14 AMD Brazos MB
故障现象:能开机,电流在0.69,二声报警
        DELL的机子,开机两声报警,以前好象没有怎么遇到过,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看电流是没有跑马!论坛上搜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可以参考的经验,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从电流来看开机0.69,应该是不缺电压!但是还是不放心,一个一个电感测电压是都出来了,确定电压没有问题,那就是信号上的维修了,那是比较头痛的事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个人对这种不跑马的问题修复率是比较低的)翻开图纸,首先查找CPU工作的几大条件,什么时钟,复位,PG,都有了,那怎么办了啊?又把示波器拿出来打BIOS的1脚,开机时可能有那么瞬间有波形,也不知道代表了什么,不管,反正是没有过内存!那就老套路,刷BIOS吧,网上下了一个,刷进去,通电开机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那就查内存的复位吧!表笔打到内存槽的30脚,开机,没有电压,也就是无复位,在查时钟,是对的,那就顺着理!看图纸
是CPU直接发出来的!CPU的几个大的工作条件都有了,没以出M_RST#,为什么喃,心想要不是CPU有问题,那就是还缺重要条件!CPU是集成在板上的AMD的,不好换,那就在查条件,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要出M_RST#,旁边有个M_EVENT#应是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让CPU开启M_RST#,
用表笔一测,有电压,那这个条件是正常的,我在也想不到其他能检测的地方了,那就是CPU有问题了,先加焊了一下,不行,找了张料板,看了下CPU型号AMDE450的,是一样的,换一个吧,半个小时过去了,换好,通电,电流0。02-0.68-0.78-0.65不走了,什么情况是亮了还是没跑完,根据经验是过了内存但是显卡没跑完,接屏和喇叭试试,是没有亮,变成了6声报警。晕哦,7声是显卡,6声又是什么报警哦,网上搜了下,也没什么答案,只有个兄弟说遇到过,加焊显卡搞定!我这个机子是一修机啊,心想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三,但是此时的电流和网上那个朋友的经验又让我不得不怀疑显卡,没有别的思路,那就加焊下,一样的!还是6声报警,郁闷了很久,想到了先前刷了个BIOS,会不会是这儿的问题,马上刷回原来的,通电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终于亮机了
终结了下:同样的机型,板号一样,但是CPU型号不一样,BIOS不一定能通用,一定要备好原来的BIOS
               6声报警不一定是显卡报警,也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两声报警可能是AMD集成的CPU不良。以上是个维修经验有不对的请指出,同意的请加分,写出来很辛苦!

网友:
中间那张图传错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本想发这张的

网友:
  6声报警不一定是显卡报警,也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两声报警可能是AMD集成的CPU不良 这经验大家都学到了,感谢分享,幸苦了!

网友:
DELL M4040 AMD芯片组二声报警是AMD集成的CPU不

网友:
好经验 学习 分析得还可以

网友:
修过好几台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种CPU坏的多吗  我的也是两声报警,二修机 CPU做过不知道几次了  复位有了  要换U吗

网友:
这个碰到过。加焊CPU OK。

网友:
嗯,总结一下是CPU问题?

网友:
两声报警可能是AMD集成的CPU不良 这经验大家都学到了,感谢分享,幸苦了!

网友(2014-12-17):
请问我的是7声报警是显卡还是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