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40M-M5 走D1求助

楼主(2014-11-14):
这个是不过内存吗? 还是CPU不过呀
cpu

网友:
解决办法如下:第一内存本身损坏,第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
此代码是内存不过!!查和内存相关的条件!!

网友:
查内存供电、负载供电、VDDSPD、AA DA总线对地阻值、SMBCLK、SMBDATA这些条件都要检查一边

网友:
换CPU,换内存,再不行带电测各供电。

网友:
有无内存报警声 缩小范围

网友:
査內存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一下内存条件看看了

网友:
把内存拔下来看有没有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