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A显示器

楼主(2014-11-14):
联想L197WA液晶显示器,联接VGA线,开电源后显示显示联想LOOG ,接着显示待机状态,然后黑屏!

网友:
直接刷MCU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说的这些原因太多了,你要测个种电压,等..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断开vga接头再看看,不过估计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刷mcu就OK了

网友:
直接折开,查问题所在。

网友:
驱动板的MCU问题,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程序坏了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是这样的,AOC的,,街上VGA显示无信号,,,下载了一个程序  疯抢吹下25芯片 刷写,,装上连电都不同 灯都不亮了,是不是我刷写方法不对,还是程序没有刷对,,,我是在论坛下载的,用我的主板编程器 希尔特500P刷写的。。。。兄弟们说说啊,,现在专门在研究显示器驱动板电路和各种刷写程序了,以前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换我们的乐华通用版,换好一般没有问题  直接显示  ,,,现在想修了,不想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