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我是新手!求助优派VA1912WB U105替换芯片!

楼主(2014-11-14):
我是新手!求助优派VA1912WB U105替换芯片! 有图片!感谢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tea1532a  第一行就是型号

网友B:
是没电压输出 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通电指示灯不亮啊     你哪个芯片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电压输出 还是什么问题

没电压输出!不通电!桥规,保险,开关管都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通电指示灯不亮啊     你哪个芯片烧了吗?、

没电压输出!不通电!桥规,保险,开关管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ea1532a  第一行就是型号

前面没有T

网友:
好象是电源管理IC,看清型号,找到PDF,测它的好坏。才好找代换的。

网友:
c5707的完整型号就是2sc5707 你前面没有t就不是tea吗?先买个书看看再说吧

网友:
换板了!解决了!没办法!这种屏灯管好恶心,地线一一组,火组一组,又要改!多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ea1532a  第一行就是型号

它拍的片不是没有T么

网友:
修成怎么样了?

网友:
现在没有现成的EA1532A的芯片,拿203D6去替换,故障是一样,还是没通电,应该是不能替换!没有现成的EA1532A,所以整块板换了!

网友E:
203D6 是 不能替代的,是不是芯片出问题的呀

网友:
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3D6 是 不能替代的,是不是芯片出问题的呀

应该是芯片问题 了,变压器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TEA1532直接找原件换上就行了,不要代换了,,,反正也要买元件

网友:
关键是速度,后面还有很多显示器等着呢,,,所以 在半个小时之内搞不好的,我都是全部换板。。。。能搞的机搞,,,,

网友:
我有个板跟你这个一样,  我是改通用电源模块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电压输出!不通电!桥规,保险,开关管都是好的!

驱动板坏了 就大芯片旁边那个八个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