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加焊不行

楼主(2014-11-14):
630的显卡 加焊后还是不亮 显卡旁边有个电感没有电压,好像是SC411控制 换了也是不行
显卡

网友:
找到病因才能快速修复乱修有时还会扩大故障

网友:
按照楼主的维修方法应该叫客户换主板呢

网友:
楼主什么 问题 就去加焊啊

网友:
SC411工作条件查么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是在盲修么?

网友:
换一个631显卡

网友:
换个630的显卡试试

网友:
周围是不是有掉件呀

网友:
电压都没有出来。怎么行啊。不要修桥了。

网友:
用风枪先吹下 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在加焊

网友:
这个最好是换阿加汗用不了多久

网友:
都是忙修的高手啊

网友:
先修供电啊,,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高手都是拿来板子就上BGA
低调的都是思考再三,不得已才上BGA

网友:
楼主不查电压先加焊显卡呀?电压没到先修好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