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A-330显示器开机黑屏通病修复

楼主(2014-11-14):
前两天接到一台三星led显示器按开关黑屏,过几秒后显示无信号后瞬间又黑屏。。。在论坛搜索说是通病可以在线升级BIOS程序。于是乎接上显示器在线刷,等了半天程序升级到10%不动了,着急忙慌的我直接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关闭了此程序,结果显示器不能关机了,坑爹啊!果断的直接拔电源。。。。。更糟的是触摸开关键都没反应了。。。。。无奈只好拆机把BIOS拆下来刷,在论坛搜到了适合此机的BIOS程序,现在分享给大家,注意刷的适合一定要看显示器屏的型号,我这个BIOS对应的屏型号是:M220Z3-LA3

网友:
刷机肯定是要看型号的了,乱刷没用的

网友A:
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通病。有一大部分能通过重写MCU程序里修复(我们都是直接ISP在线刷写,不拆机,用RT809F).如果是MCU程序坏,一分钟左右就能修复。

网友:
这机器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B:
你这个是直接拆下八角BIOS芯片 用主板笔记本那种编程器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直接拆下八角BIOS芯片 用主板笔记本那种编程器刷写的???????????

是的,这机器用的跟笔记本bios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通病。有一大部分能通过重写MCU程序里修复(我们都是直接ISP在线刷写,不拆机,用RT80 ...

我也想在线刷,可是一直卡在10%不动了,,,,没办法直接拆机刷的

网友:
直接拆下来刷也很简单,三星的通病老多了,还有插vga不显的,也是通病

网友:
显示器bios也得对准屏型号啊

网友:
学习中!今天第一次看见,屏的BIOS一说!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中呀正在学修显示器

网友:
程序导致的

网友(2014-12-16):
LZ给个刷BIOS软件好吗?361243025QQ

网友:
哪下来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