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请问怎么刷BOSS

楼主(2014-11-14):
ACER掉电怎么刷BOSS

网友:
有人吗急怎么刷BOSS啊

网友:
刷BIOS有什么用  Q397484035 我帮你修

网友:
掉电刷BIOS干毛?有用吗?而且刷BIOS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搞不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拆下来刷 ,而且刷了也不一定好,  不行就找专业人员搞, 小心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