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AN7维修求助

楼主(2014-11-14):
插上诊断卡,一直显示00;主板自带的DEBUG灯显示90,经查资料,AC2003 Post 码的定义为: 9.0. 完成uGuru激活程序;激活硬件监控功能以及FanEQ功能,接着AWARD BIOS承续开机动作。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要看是跑到90的,还是开机就是90。跑过去的不亮机,那显卡问题,如亮机又要看卡在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跑到90的,还是开机就是90。跑过去的不亮机,那显卡问题,如亮机又要看卡在那。

开机后跑到90的,主板不能点亮。到90就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跑到90的,主板不能点亮。到90就不动了

跑到90,屏咋都该亮了,不亮那显卡有问题了(不论集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90,屏咋都该亮了,不亮那显卡有问题了(不论集独)。

这个90是主板自带的诊断卡显示的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硬盘灯闪不闪。用另外的卡看跑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硬盘灯闪不闪。用另外的卡看跑码不。

谢谢你的回复!是独显,硬盘灯不闪,用另外的诊断卡显示00

网友C:
去掉内存 看有无报警声  范围缩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内存 看有无报警声  范围缩小点

去掉显卡或者内存,不报警,查下了,说是主板没有运行起来,应该往哪查?

网友:
不知道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