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DELL1420掉电

楼主(2014-11-14):
同行结果二修集成1420 GM965的。上电0.25跳变到0.35再掉电0.00再上电,反反复复。。上电时候再0.25到0.3测电压,1.5V  1.8V  1.05V  1.25V  3V  5V  CPU供电0.9V 所有电压正常。这时候好郁闷,网上看到很多论坛说是通病,不过确实有些板型是PQ49坏的多。接着查,由于找不到同版号的图纸,先涮了个BIOS,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实话说,维修是心细的行业,双手捧起主板发现北桥后面CPU的左边CE15附近发现两个有点发黑的小电阻,由于没有同板号图纸,不知道电阻多大,先简单处理加焊了一下,情况还是一样,再想想会不会是北桥,也可能受潮了,风枪上阵加热,哈哈,上电了,大大的DELL LOGO出来了。先不要太高兴,等北桥冷却情况又出现了,没办法了,拆了北桥从新植株。最后搞定了。
虽然花了大半条时间才整好,走了太多弯路,不过还是值了。维修需要细心观察板子元器件和各种IC啊!!希望对大家有小小的帮助。

网友(2015-03-21):
呵呵 有些是需要靠经验可以不走弯路的

网友:
好,学习了,谢谢老大

网友:
楼主,我的是过了LOGO就断电的!有修过?

网友:
不错,修好就是厉害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细心真的很重要,特别是混战的时候

网友:
开机0.4  开机不动了 什么问题

网友:
我和你的有点像  但是不是你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