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难道它是驱动芯片?

楼主(2014-11-14):
第一排英文:BD=DJ 第二排英文:M04

度娘也找不到这个是什么芯片,请问有碰到过这个芯片的大师吗。(猜测它是:驱动芯片,难道不是?)

简述:这个芯片是在冠盟GMIG41MS主板上的,它在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旁边,芯片一排有6脚,共24脚。另外,测量此芯片的几脚直接连接CPU电路的场效应管,此板故障为一触发就掉电,强制上电测量CPU电路的问题(其他供电测量都正常),直接烧鸡到24V后手摸这个芯片奇烫无比,但是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所以无法继续维修下去,大伙给点建议。

网友:
接cpu.mos管g极就是驱动芯片,发热严重换个芯片式式。

网友A:
这个可能是驱动芯片也是控制MOS管进行轮流进行工作的,发烫可以更换本身试下。

网友:
这个有代换表的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我是不敢修的。

网友:
24V你太厉害了吧!!!有些主板强制触法是没有电压正常的

网友B:
是驱动芯片。CPU供电方式是  PWM IC +  驱动IC+ MOS

网友:
控制MOS管
是驱动芯片

网友:
发烫 换 了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或打一下值

网友:
看情况好象是驱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驱动芯片也是控制MOS管进行轮流进行工作的,发烫可以更换本身试下。

可以用什么代换?第一排英文:BD=DJ 第二排英文:M04  都不知道这个型号到底是什么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D=        是  RT9605

你的意思就是说:直接找一个R9605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芯片。CPU供电方式是  PWM IC +  驱动IC+ MOS

请问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就是说:直接找一个R9605可以代换吗?

是的,BD= 是rt9605的代码。你在网上找个芯片数据手册看下,查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给它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