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戴尔MIH61R MB图纸

楼主(2014-11-14):
  求DELL 戴尔MIH61R MB图纸  ,有的兄弟麻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有诊断卡了,图纸没有

网友:
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这种图纸不好找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这样的板子,不上电也没有法修啊

网友A:
我有一块同样的,加焊桥附近偶尔可以亮机,因为没图纸 跑线比较难 一直没修好

网友:
这个板我也找过,没有

网友:
淘宝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同样的,加焊桥附近偶尔可以亮机,因为没图纸 跑线比较难 一直没修好

有没有把桥拿下来,重新做一下BGA了?桥上面没有散热片

网友(2014-12-18):
感謝你多少

网友:
刚刚收到一台,不触发。。。。。。

网友:
清bios,能自动开机吗?我修的这个板就是这样,开机后怎么用都行,一断电就又要清bios,无法強制关机。

网友B:
重自动上电到显示开始进系统的logo之间这段时间要好久(系统运行正常)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自动上电到显示开始进系统的logo之间这段时间要好久(系统运行正常)什么情况?

刷个最新的BIOS试试,我的这个主板网卡只能在10M双全工下工作,100M双全工用不了。

网友(2015-01-21):
朋友,搞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