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1-14):
DELL  1526主板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到1.3几~1.5几~0.8几不动。CPU换过,有时不会掉到0.8几。在1.几不动。BIOS电池也有3V电压。内存也换了,都不亮。不插内存的时候,有两灯闪,插上内存。无灯闪。就是不亮。南桥复位也有3.3V,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桥问题啊。加焊了下,也不行。想换。。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款板这样类似的问题啊。求解啊。。。

网友:
BIOS我也刷过。。。都不亮。。。

网友:
DELL  1526主板是AMD的。。在线求肋

网友:
那电流好像是没过内存啊

网友:
集显吗  ?集显的话就干北桥把

网友:
amd北桥咯  加焊不行就换啊

网友:
cpu  也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吧 ,, ,,

网友:
AMD的北桥集显爱坏,换换试试吧

网友:
AMD机器干北桥啊!这都是常识性问题

网友:
内存没过,换了内存不行干桥了。。。。。

网友:
BIOS刷一下,北桥下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