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硬盘故障

楼主(2014-11-14):
开始硬盘通电无反应,买了块电路板,换了rom芯片,开机通电能识别到  mhdd扫描了10G,没色块,都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进pe,dos下运行diskgen的时候能识别到盘,不能分区,一选盘就死机,请问各位高手判断下我下一步该怎么做。0A37993BA30130C03

网友A:
固件有问题呢。

网友:
谢谢 罗工回答  等学习得差不多了  就去买软件搞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问题呢。

认不到硬盘的情况,换同一板号的电路板,再把rom换过来,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硬盘的情况,换同一板号的电路板,再把rom换过来,对吗?

是电路板坏的时候,换同一板号的电路板,并换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路板坏的时候,换同一板号的电路板,并换BIOS芯片

恩,我一直从事电脑维修了,硬盘这块接触的还比较少,学习了,谢谢!

网友:
bios换回来是最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