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笔记本的改造

楼主(2014-11-14):
我现的笔记本是台老本子了,是HP540,是GME965的主板,只有一硬盘和一并口光驱位,我现想装上SSD盘用W7系统,光驱位想用原硬盘。各位维修达人,这主板可接出第二组串口吗?我见资料IC8H桥可用三组串口的,有硬改过的吗?

网友A:
GME965的主板,,直接换个SSD装W7就行了,我那本是945的,我换了SSD直接装W7,开机不到20秒,反应都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E965的主板,,直接换个SSD装W7就行了,我那本是945的,我换了SSD直接装W7,开机不到20秒,反应都很快的 ...

我是换装SSD盘的,主盘用SSD,想光驱位装原硬盘,买了个用88SA8040芯片的并口转串口光驱座。这硬盘座在XP系统下很好用,但我装W7后都不认这硬盘了。应是这些并换口的兼容性吧,来这找点图纸想硬改为直接第二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