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阻维修检测实战

楼主(2014-11-14):
有些固定电阻开路或阻值增大后其表面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裂痕、引脚断开或颜色变
黑,此时通过直观检查法就可以确认其好坏。若所怀疑的电阻外观是正常的,则需要用万用
表对其进行检测了来判断其是否正常了。而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用分为在路检测和非在路检测
两种方法,在路检测就是在电路板上直接测量所怀疑电阻的阻值,判断它是否与标称相符;
非在路测量就是将电阻从电路板上取下或悬空一个引脚后对其进行测量

网友:
2.电容维修检测实战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3.电感维修检测实战

电路板中的磁棒/磁环电感器主要用在各种供电电路中。磁棒/磁环电感器可以使用数字
万用表测量,也可以使用指针式万用表进行检测,为了测量准确,可对电感器采用开路测量。

网友:
4.二极管维修检测实战

稳压二极管主要用在电源供电电路板中,电路板中的稳压二极管可以采用开路测量,也
可以采用在路测量。

网友:
5.三极管维修检测实战

三极管通常被应用在控制电路电路板中,为了准确测量,一般采用开路测量。

网友:
6.场效应管维修检测实战

测量场效应管的好坏一般采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蜂鸣挡)。测量前须将三只引脚短
接放电,避免测量中发生误差。 用两表笔任意触碰场效应管的三只引脚中的两只,好的场效
应管测量结果应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 400~800 之间。如果在最终测量结果中测得只有
一次有读数,并且为“0”时,或者测量结果中有两次读数,须用小镊子短接该组引脚重新
进行测量。如果重测后阻值在 400~800 之间说明场效应管正常。 如果其中有一组数据为 0,
则场效应管已经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