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慢的要死

楼主(2014-11-14):
苹果1278装系统慢的要死 根本装不进去  遇到两台了  第一台本来是掉电的  搞好后就无敌慢  硬盘换新的也是很慢  功能都正常就是慢  外置硬盘可以进苹果系统   装就装不进去  没有任何思路  后来装了个WIN7 倒是不慢  就是这样交差了   今天又有一个  暗屏 鬼佬的 二修  板子估计不是原机的  好多螺丝不对位,键盘硬盘 无线 触摸板都是坏的  好不容易修好暗屏  那个芯片太小了 还是BGA封装的 料板上取下来的 根本没法用 买了新的芯片才好的   搞好了 换新硬盘装系统   慢的要死 装半天都不好  没招把硬盘放别的机器装好系统再放过来   是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进去还是很慢  本想装WIN7了  把所有功能都弄好了  键盘 触摸 无线都搞好了  进系统 又快了  无解  不知道什么问题  就这样交差了   望高人解释解释  装系统所以外设都拔了 还是很慢的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你动了哪里?

网友:
我也遇到过,A1370的 装系统的时候就卡住不动了。苹果系统好的。win 7就是卡住不动 外部装好了 进系统4-5分钟。进去系统后又运行正常。奇怪的很。最后另请大师去了

网友:
不接触摸板就会很慢的

网友:
还是装苹果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