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不加电

楼主(2014-11-14):
t410i  不加电   开关电压有  ,不会看时序 ,,该怎么修?

网友A:
有无待机能否详细点

网友B:
你要先知道  修什么 的样不良 用什么 样的方法   要从哪里 入手
比如 这个机器  先看持静态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无待机能否详细点

有待机3.5v,我看不懂时序,LANON无,还有-RTCRST只有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知道  修什么 的样不良 用什么 样的方法   要从哪里 入手
比如 这个机器  先看持静态电压正常不

有待机3.5v,我看不懂时序,LANON无,还有-RTCRST只有1v,MPWRG有3.3v,EC_RST#3.3v

网友:
看来你要到本网站去进修一哈了,
那里讲得很好的

网友:
不会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