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lianxian联想 g455 dianliu电流直线上升

楼主(2014-11-14):
能到3.43 是怎么回事 哪里的问题啊 求指点一下
联想

网友:
一般是北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 CPU 散热片没有插上啊

网友:
显示吗?短路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风扇了,所以电流大点,一般北桥 了

网友:
1,CPU散热器未接触CPU,2,显卡、3、北桥集显

网友:
3.43屏幕有显示吗?显示说明没问题,不显可能是北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