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19寸电源板 板号是 715G2824-2-11

楼主(2014-11-14):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板的高压八脚MOS管是什么型号的。要怎么代换?  原来的烧穿了,看不清了

网友A:
AO4620,双P型MOS。。。

网友:
烧了一个  看另一个,一般要换一样的才可以,也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4620,双P型MOS。。。

小弟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