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的东芝C805-511125代换问题

楼主(2014-11-14):
511123问题但是换了51125 待机正常   35 都有就是不触发 换回去就好,并不是什么机器 511123 11125都是通用的 !

网友:
请问这款机器待机时3V5V 有吗,我现在有台这款机器,待机0.01 不触发,3v5v没有,但充电指示灯亮,也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请楼主看下好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我没有代过下次会记住的

网友(2014-12-22):
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V  5V 吧  加电后出来的   我现在在修没有CPU 供电  郁闷中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有些机型可以代换  有些不行   主要估计是外围原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