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惠普HSTND-2241-T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14):
今天的天气风和日丽,接一HP显示器,客户描述为开机白屏,一开始能用有阴影后来不显示直接白屏。报价150大洋,屏没问题的话包修好 ,一看此显示器不常见,于是拆机扫荡,发现电源板,高压部分,驱动板电压部分,电容怀孕,电容怀孕分别是 25V680UF   25V 1000UF 25V 470UF    心里狂喜一番,让小弟换上,结果上电试机,涛声依旧,白屏,丫的,哪里的问题呢,测量电源12V  5V    驱动板输出屏供电5V均正常!一下没思路了,还是咱们家园好啊,去坛子里看看有没有资料吧!结果,没找到,凑巧利用搜索引擎找到了一份CLAA220WA01 维修手册,一会把附件传下方,结果把矛头指向了屏,开始测试 当测到这里是问题出现了,IC503  实际为IC501  1脚没有3.3V输出电压,此事发现敌情,正当发愁找元件时,店里徒弟失误,一下将1脚与2脚相连了一下,屏幕黑了,丫的,心想,坏了故障扩大了,之后拔掉电源,待放电后插上再次测量时,显示屏居然出奇地好了,原因分析,1可能为IC501 芯片本身不良,加表笔短路后,IC501恢复了本身的特效,由于没有具体型号,无法的知其PDF,具体定义为,2脚为控制或者什么反馈之类的信号拉低或置高吧!总之,修好了,小弟装机,明天测试好后通知客户拿走!

网友A:
这就好了?会不会返修。。。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是不是1脚开焊了,你徒弟弄短路电流大过热接触又好了。

网友:
C501恢复了本身的特效什么芯片会有这功能呀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用通用的一套点屏  点下屏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是不是1脚开焊了,你徒弟弄短路电流大过热接触又好了。

不是开焊,因为观察了,现在主要是分析原因,这显示器不常见,但是有大的思路了,就是想发到咱们论坛有高的前辈们指引,究其原因呢!今天点了一上午显示器没有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好了?会不会返修。。。

怕返修!,分析缺电压可能是一个电压过高的保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