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80 进水机

楼主(2014-11-14):
版号:LG4858 11252-1

由于当时没打算发此贴 就没拍进水腐蚀的图片

进水位置为  ec  NPCE885PA0DX

直接把ec拆掉  发现有俩个引脚焊盘 直接没啦   分别为   88p  93p

88p  为3D3V_AUX_KBC    所以就无所谓啦

93p  为KBC_PWRBTN_EC#    直接飞线到r2703

测量各主供电无短路  加电试试   擦   没待机电流        测得有3.3v   5v

因为浸液位置为ec  那就主要查ec

KBC_PWRBTN_EC#  3.3v  有跳变      3D3V_AUX_KBC    有3.3v    LID_CLOSE#  3.3v   PM_PWRBTN#    ecrst  均正常

后来想到bios参与开机       测得

92p  86p  到bios 引脚断线

飞线   加电 亮机

网友:
这机器算是送钱来着!只要细观察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