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DELL N5010 装COMS电池 不显示

楼主(2014-11-14):
DELL N5010 装COMS电池不显示 不装COMS电池显示正常 板号是09909-1 DG15 MB   48。4HH01 HM57集成  换过SB EC EC资料 BIOS

网友:
没见过,修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查查南桥RTC部分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楼主找到问题后分享一下!!

网友:
解决了吗   遇到个不接cmos电池正常显示   接上开机掉电的   求思路

网友:
N5010 装COMS电池不显示 不装COMS电池显示正常 板号是09909-1 DG15 MB   48。4HH01 HM57集成  换过SB EC EC资料

网友A:
已经搞好了   是 CE BIOS资料不对   刷了 就 OK

网友(2015-09-25):
我的是Z500的跟你问题一样,我刷个BIOS试试

网友B(2016-08-16):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好了   是 CE BIOS资料不对   刷了 就 OK

有这个可以解决CMOS的BIOS吗,能发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可以解决CMOS的BIOS吗,能发出来吗,谢谢了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r%5Bforum%5D=73BIOS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先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