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AOC

楼主(2014-11-14):
开机几秒就会 即灭即亮 一直重复
单独测过每根灯管(四灯),每根都可以正常亮起,白光,且亮度差不多,颜色差不多,四灯无色差。
亮度

网友:
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故障呗!

网友:
先一套点一下屏 看看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换个高压条点下 如 果还是一样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