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61511t开机屏暗。附图纸

楼主(2014-11-14):
商家拿来一台SONY屏暗,刚好比较悠闲,立马动手,LED屏暗,优先换了一个测试的屏,还是一样。量了19V,和3.3v,都有。只好拆主板,拆开主板后目测没有进水的痕迹,再次量了主板接口的保险,电压都有。心想是不是屏的亮度控制信号没有上来,打开图纸 看到5脚量了下也有
接着又量,8脚的DSIPON,没有向前追 是U23的4脚发出的也没有,感觉就是它的问题,量了5脚,有3.3电压,1脚有,2脚有,就是4脚没有,但是瞬间有了1.2V的电压,我还以为是手碰到主板什么地方了,才来的电压,再看看屏幕,亮了,但是电压好低,才1,几。于是关电又来,开机出SONY的时候还是屏暗,但是跳到认硬盘的时候,它又亮了,一测试,4脚有3.3v的电压。看来是U23出问题了,它自生损坏,就像是上电的时序不对了,SONY的小配件不好找,但也不能这样将就啊,开机不亮,进系统了再亮,商家也接受不了,于是又看是不是这个线路上面的电容漏电,看图纸只有一个C282和一个电阻,换了个电容,效果还是一样的,看来要不就是换一个U23,要不就取掉它不要了,没有办法找到元件,直接取掉了,再测试它的1脚有,2脚有,5脚电源当然有,就选择在2脚飞了条线,为什么选择2脚,因为EC很好找到,要是其它的线路,飞上去烧了东西,就找不到了哈,通电SONY一出来屏幕就亮了,打电话报价。装机。给大家上图,以备后用。 sony VPCEE37EC PCG-61511T

网友A:
最好上个电阻限流

网友:
厉害,还请楼主解释下为什么ec好找就选2脚?1脚不行?怎么知道哪个脚连着ec,还有如果不是DISPON楼主下一个测哪个脚?

网友:
新手经验不错,这里在U23 本身2脚飞线到屏线接口DSIPON信号引脚要断开U23 4脚与其屏线接口8脚原来相连的线路才行。

网友:
这U23是与门电路吧!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电阻限流

请看屏接口外有个R149和C282的阻容滤波,R149也可以起到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