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5G CPU温度高

楼主(2014-11-14):
现在手上有两台宏基 4745G,都一个故障温度压力测试CPU温度一下子就上到九十几度然后掉电。不温度压力测度正常,现在已经排除散热问题,但用P6000的CPU温度压力测试温度正常,用I系列的一压力测试温度直线上升至掉电,论坛里说是BIOS资料的问题,我下了五六个BIOS刷了也是一样的,这板子卖得又贵,有哪位高人帮忙解决一下,是BIOS的麻烦传份BIOS资料,请注明EC和南桥BIOS,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系统换了吗?

网友:
换I系列的U就温度不正常
首先确认你的这个U是不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有么样换过铜管了

网友:
散热正常,因为是用台式机的散热片贴在上面用风扇吹的,CPU是好的,我在E40的板上面测试过了,在E40的板上温度压力测试不会这样温度直线上升到掉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