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电源 请大师傅指导

楼主(2014-11-14):
板子电源芯片TOP256YN 炸了  装了一个TOP257YN上去 有一阵一阵嗞嗞声电源无输出
想测测电源芯片各引脚条件 疑问来了
TOP257YN第一脚 应是供电脚 由大电容接好几个电阻分压过来 这个没有错 可电路板上这个1脚又接了一个
零欧的电阻和第四脚接一起了 第四脚是接地脚 现在一脚和四脚和GND是通的 无解 并且一脚接的这个零欧电阻
电路标识名称是C621 C表示电容呀 仔细看这个电阻下有红胶 不像别人故意搞上去的 应是出厂就这样的
遇到这情况难以理解 请有精验的大师傅指导一下 多谢

网友:
投影仪电源?

网友A:
楼主其实那是正常的  我去年也是和你修个一样的,也是那个管子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那是正常的  我去年也是和你修个一样的,也是那个管子炸了

哦 那能指导一下嘛 我这个要从哪里入手处理呢

网友B:
这电源是有PFC电路的!C619两端电压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是有PFC电路的!C619两端电压多少伏?

       300多

网友B:
“  300多”到底是多少呀?301到399都是300多。修电源哪有你这样的粗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300多”到底是多少呀?301到399都是300多。修电源哪有你这样的粗心的。

我在家 明天具体测一下告诉你

网友:
这电源没玩过

网友C:
有PFC电路C619两端正常电压为38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PFC电路C619两端正常电压为380伏

谢谢 客户时间等不了 拿走了

网友:
管子炸了修的时候要当心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2014-12-16):
红点说明是机器做的板,那个0欧电阻楼主用表打了吗?

网友:
板子做工很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