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键盘问题可引起:不触发

楼主(2014-11-14):
联想G460AY,键盘问题可引起:不触发

一台联想G460AY,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触发。不能触发时,,按下后,有18.7V---0V跳变,但是机子不上电。 经过多次研究,发现,不上键盘时,按键处只有4V,且每次按下后,均能上电,开机。

  后来,换个新的键盘,测按键处电压也只有3-4V,且每次能开机。

于是断定,是键盘原因引按键待机电压过高18.7V   但是有次上键盘,也开机进系统了,我测了一个下键盘,每个按键也是正常。 真是奇怪了。

  现在虽然修好了,但是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把ec搞乱程序了

网友:
有开关条没有,有的话看看开关条有没有坏

网友:
不是开关的问题,是键盘问题。换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个新键盘,只上适配器,测了一下开关电压是3.2V. 就是不明白,键盘是如何通过EC来改变开关键上的电压的?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E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