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维修 华硕P5KPL-AM SE 不触发

楼主(2014-11-14):
本人实地学员!主板班学了有半个月了吧!实践维修!技术很差劲!高手跟大神略过!
开始了!领了个板子华硕P5KPL-AM SE!安装步骤走,目测外观,有几个地方被老学员焊过!然后开始对地打阻值!各路正常!没有电池,也就只能上电开始测量待机电压了!跳线帽!PCIEB10脚!IO为W83627DHG!于是测量61脚的待机电压!当测量到开机针的待机电压的时候显示0V!咦!不对啊! 于是开始跑线与开机针相连的滤波电容再往下跑就找不相连的元器件了!没有办法赶紧去买了个放大镜!呵呵!还蛮好用!放大后看到穿孔过去后面了!再跑就跑到IO上面的电阻的地方看到好像有点断线了!上电一量!电阻有3.3V。到了这个过线孔就没有了!用镊子短接跳过中间断线处!触发了!终于修出来了!顿时心情愉快!真的比起以前瞎倒弄强多了!

网友A:
这是条死鱼也被你捡了,老徐知道不骂死你啊,你打开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条死鱼也被你捡了,老徐知道不骂死你啊,你打开点位图啊,

找了没有图纸!本人也想跑跑看!追求自我的心态!不想走捷径!毕竟跑路线是必须要学会的啊!

网友B:
学习的真认真。。。想当年我一直打瞌睡,学习成绩全班吊车尾。现在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真认真。。。想当年我一直打瞌睡,学习成绩全班吊车尾。现在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呢。。。。。。

我也就是理论过得去!实操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真认真。。。想当年我一直打瞌睡,学习成绩全班吊车尾。现在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呢。。。。。。

悲剧啊。。。

网友C:
主板班学了有半个月了就能独立修板了?真快。

网友:
慢慢的经验就多了 !!!!

网友:
在实地修板,只要细心基本能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班学了有半个月了就能独立修板了?真快。

在实地就这样的了,学了就有实践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真认真。。。想当年我一直打瞌睡,学习成绩全班吊车尾。现在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呢。。。。。。

在那里学的

网友D:
电阻在实际维修中建议不要短接,有时候时间久了会引起烧本身,这里最好修补上拉电阻一端与开机针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在实际维修中建议不要短接,有时候时间久了会引起烧本身,这里最好修补上拉电阻一端与开机针相连的线路 ...

谢谢你的提醒!铭记!

网友:
月底我也要到基地学习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兄弟 不错啊改天教教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条死鱼也被你捡了,老徐知道不骂死你啊,你打开点位图啊,

点位图能跑线用吗?

网友:
点位图跑线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能跑线用吗?

可以啊!可以点击右键显示相连元件!

网友B:
迅维阿,忘记是什么时候去的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拿给你们练习。。。。。。。。。。。。。真的是。爽啊

网友:
小伙子 有耐心 跑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一路顺过去 不急不躁 Good Job!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我的板子遇到要跑线的 全包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阿,忘记是什么时候去的了

贵人还真是多忘事

网友:
跑线有耐心肯下劲儿,一个屋檐下的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