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2f2200ne液晶电视机指示灯闪红闪绿 不开机

楼主(2014-11-14):
康佳led32f2200ne指示灯闪绿  不开机 无图无真相啊  哪位修过这个问题的  分享一下呗!

网友A:
电路保护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电源的滤波电容换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保护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电源的滤波电容换新试试。

     是的。负载有短路或供电有问题。不知如何处理的情况下。换个通用驱动板确认一下方向会好些。

网友:
代年换一下,先找到问题的所在大体位置,再进行仔细检查,先看看有无明显异样,再对易出现问题的电容进行检查

网友:
我修过,程序坏了

网友:
都是神一样的人物

网友:
你先拆开,测一下后级的电压,有没有在跳变。

网友B(2014-12-17):
重刷MCU吧,程序坏了。

网友:
LED升压部分问题吧、。

网友:
都是神一样的人物,驱动板,灯管什么都查吧,别的不好说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刷MCU吧,程序坏了。

这倒还没试过  下次还有这样的我试试  谢谢了

网友:
出啥招的都有,最好是上图上真相,俺是小小白,帮不了什么忙,只能帮顶

网友:
不要轻易的动MCU,看看各路电压都正不正常,驱动板的供电有没有浮动,再就是卸掉所有的负载,只连接驱动板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看看现象是不是不一样。MCU的程序很容易刷坏!

网友:
保护电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