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空调的想学电脑维修行吗?

楼主(2014-11-14):
我修空调7,8年了。原来租了门面方活不太多(夏天热时还可以小赚点钱,天凉就没啥货了。过去修过CRT电视机基本都能搞定,液晶显示器也会。但电脑知识软硬件都不太懂,好后悔以前没有在这方面学点啊! 想问问各位前辈像我这种有一点点电子基础, 学到基本知识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A:
如果有人代你很快的!自学,那就太漫长了。

网友B:
学到基本知识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这样说兄弟 ,既然CRT和液晶都能搞定 学主板应该不成问题,
再一个可以报迅维远程或基地培训一下 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代你很快的!自学,那就太漫长了。

谢谢 你开导,开始自己学维修了(主要是理论)。30多了找个人带也没这方面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到基本知识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这样说兄弟 ,既然CRT和液晶都能搞定 学主板应该不成问题,
再一个可以报迅 ...

谢谢你指导 这方面很好啊,我就是接触的少。

网友:
万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有人带的话1个把月都可以

网友:
有基础学得很快的

网友:
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个专业的培训机构学习,这样节省点的时间,如果去和别人在店里学习,时间太久了,不够全面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领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