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CPU供电上下管都可以用D472吗

楼主(2014-11-14):
主板原有D452上管  ,D472两个 下管,上管已击穿,怀疑下管也干掉了手上的D452烧完了,换一个烧一个,只剩下D472了,想用D472代换D452,可以吗?  查资料 他们都是25V 55A

网友:
在线等....  我检测 后一级滤波电容 两个极对地阻值为0,估计这个也干翻了

网友:
功率够就行!

网友A:
都是拆旧主板的上管用d

网友B:
怎么看功率啊 哈哈...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拆旧主板的上管用d

废主板多得很 ,就是不知道怎么看,有些代码不知道在那里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功率啊 哈哈...我是小白

你说他们都是25V 55A的,是参数里查得的吧?功率也在管子的参数里,即最大耗散功率。

网友:
应该差不多,外面修主板的都是看到是MOS管就换,才不管他参数不参数呢

网友:
只要是CPU供电管,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不行的,可以从其他主板拆一个CPU供电上管代换,找不到同型号的就找参数相近的,老是老上管,查一下上管到芯片有无断线,自居升压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更换CPU供电芯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