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 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11-14):
  我这有两块致铭主板,一块点不亮屏,一块能点亮,但是缺少红基色信号,用检测卡检测两块码都通过了。

网友A:
换VGA接口                         。。

网友B:
点不亮的查查复位正常吗?缺少红基色的查VGA接口处保护二极管是否击穿短路了。

网友C:
点不亮的估计又是7408坏了,,,偏色的估计是贴片电感断开了。。。。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缺基色信号的查该信号传输路径,打VGA接口各信号对地阻值。点不亮主板换内存试试。

网友D:
缺色主板VGA口1 2 3脚RGB二极体值是否正常(72到75欧左右)
集显坏主板检查行场同步二极体值,北桥所有电压及98M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色主板VGA口1 2 3脚RGB二极体值是否正常(72到75欧左右)
集显坏主板检查行场同步二极体值,北桥所有电压 ...

我有一主板能正常开机,系统运行也正常,就是会间歇性黑屏,效果就像刚启动屏保的时候一样,黑屏时间时短时长,这是怎么回事也,是vga口的那路信号问题吗?望大虾指点,主板型号p5kpl-am se,谢谢

网友:
查VGA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不亮的估计又是7408坏了,,,偏色的估计是贴片电感断开了。。。。遇到过几台了

哦  我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色主板VGA口1 2 3脚RGB二极体值是否正常(72到75欧左右)
集显坏主板检查行场同步二极体值,北桥所有电压 ...

缺色的VGA口1脚对地无阻值  2  3脚对地有80欧阻值
13  14脚行场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吧   我这张测阻值13脚比14脚阻值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不亮的查查复位正常吗?缺少红基色的查VGA接口处保护二极管是否击穿短路了。

用检测卡看  码都跑全了 复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不亮的估计又是7408坏了,,,偏色的估计是贴片电感断开了。。。。遇到过几台了

7408是个什么芯片么  我在板上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VGA接口                         。。

我先查下别的地方  看看  最后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不亮的估计又是7408坏了,,,偏色的估计是贴片电感断开了。。。。遇到过几台了

我看到一个  lb740l  芯片 这是个什么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缺色的把VGA座焊下来在上一个就好了     不亮屏的做个BGA就好了

网友:
VGA头有问题??我的好多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