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自动触发???????????

楼主(2014-11-14):
昭阳E47A  插上电 自动上电 电流 0.2-0.3    不显示,CPU风扇狂转,测了下有SLP_S3 3.3V

MAINON 1.0V    这是为什么啊, 南桥换了2个。 BIOS刷了。而且 此时再按一下开关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用着没问题。

订了个IO 估计要好几天。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  很奇怪啊  南桥发出SLP_S3     开关电压还是3.3

网友A:
CMOS电池有电吗?自动上电的机器如果能手动关机属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有电吗?自动上电的机器如果能手动关机属正常的。

有电,风扇狂转啊  明天去再试试  今天下午搞到最后 好像没事了  偶尔出现次了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楼主说的条件太模糊了,没办法帮你。。。 没金币了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