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Y430

楼主(2014-11-14):
在写这帖子之前,我还是想说谢谢各位的支持与鼓励,也谢谢给我的建议,在大家回的帖中本人看到有很多兄弟都说我的帖子写的太长了,看起来也累,不过本人写帖也累,为了不让大家看得那么辛苦,那本人此后发帖,只抓重点的写,这样应该会好点,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咱们进入正题
  今天本人拿了一台联想Y430的机,一上电流表,待机0.05A,按开关没反应(这个不用说,只要是仁宝的板,只要是这个电流明显有短路的地方),好吧,既然待机偏大,那咱就拆机,拆完机后,首先习惯性的去找板号,此机板号为LA-4142P,找到图纸后,然后测了下公共点的对地值发现只有90多欧(微短),像这种情况,用手摸又摸不出哪里发热,想烧板又烧不出来,(不过这种设计保护性能还是挺好的),既然这样,那我只好采用,断后级的方法了,过程不多说,我们只说重点.
当我断了这个PJ16这个跳点的时候,发现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于是再测上下管,发现没有击穿的

然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PC129这个电容的颜色有点不一样,于是把它拆了,再把PJ16这个跳点重新堆锡上去,再测公共点,发现阻值是正常的,看来就是它了

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待机回复正常为0.01A,然后按开关,发现还是没反应,再测3.3V和5V,竟然没有,没办法,只好查条件了,当我在查这个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再测PJ16这个跳点是有电的,然而再测PR168这个电阻,竟然没电,好吧,看来是断线了,于是我仔细观察这个信号的走线,发现竟然在中间腐蚀了一点,怪不得会没电呢,于是再把它接上,再测待机,发现正常了

既然待机正常,那就按开关吧,只看到电流上到0.5A左右,不动,我想会不会是没上CPU和内存的原因呢,于是上CPU和内存试试,这次电流跳到0.6A左右不动,这是什么情况啊,又不跑码,晕死,这是什么情况啊,然后想刷BIOS试试,一看BIOS,我去,这个BIOS被人搞过,再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声卡也被别人搞过,看到此种情况,有点不想修了,但是又有点不甘心啊,心想还是再测测吧,首先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也就是先看下全板的供电有没有出来,测了下全板的供电电感,都正常
  接下来就是测转换电路了,当我测到PU12这个稳压器的时候,竟然发现此稳压器没有稳压出这个1.1V的电压,看来就是此路电压引起的不跑码了,首先我查了下它的供电都正常,然后再查它的开关,也就是VREF,竟然没电,这个肯定不正常了,那就再往前查,从下图可以看出.PU12的开关是受控于PQ44这个N沟道的MOS管,而要想PU12这个稳压器有开关.那PQ44就不能导通

而PQ44又是受控于  SUSP,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信号是从SUSP#这个信号经过PQ22转换而来的,也就是说当按下开关后,EC发出高电平的SUSP#去打开分组供电,而这个SUSP#出会让PQ22导通,从而产生低电平的SUSP这个信号

  既然知道了它的来源,那就好办了,当我测得PQ44的G极为0V,再测它的D极也为0V,然后我再测PR192的一端为1.8V而另一端却为0V,看到这,大家应该知道问题的答案了吧,对了,那就是PQ44坏了,也就是PQ44的D极和S极击穿了,于是换了一个N沟道的MOS上去,再接电流表,电流跳的很好,最后亮机
  好了.此帖也没技术含量,希望大家别见怪,修了这两个多月以来,本人发现,做维修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也要细心,有时候稍稍坚持一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也是我修过的最好修的一台不跑码的机,希望老板能买个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A:
刚看完你上一个帖子,写的很用功仔细,还用箭头标识出来  有耐心啊  思路还很清晰,求交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完你上一个帖子,写的很用功仔细,还用箭头标识出来  有耐心啊  思路还很清晰,求交往

要不你加我QQ:2277287783

网友B:
不错,思路很清楚,遇到公共点短路,我一般用电击大法,快点

网友:
LZ说的不错,维修就是细心加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思路很清楚,遇到公共点短路,我一般用电击大法,快点

这种微短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C:
有含金量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D:
故障分析得很透彻,这里PQ44在这里应该是开关控制PU12这个稳压器3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这里的VREF相当于芯片工作开启信号。

网友E:
思路清晰,描述也精彩.你都可以做老师了.

网友:
写的真好支持!!!!

网友F:
新手前来膜拜学习中

网友G:
细心加耐心!磨练人的意志。是维修成功的秘诀之一。楼主维修水平真的很高,佩服。

网友H:
比较喜欢看楼主的帖子,通俗易懂,在长也能看下去,

网友I:
Học tập,thanks for share !

网友J:
这种短路时可以烧出来的 只是你不敢加电压所以说烧不出来 你慢慢电压往上面加是能烧出来的。。    你的维修思路还是很值得去借鉴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记去测这个转换电压。但是这个1.1V电压是给显卡的吧 那显卡缺这电压会不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短路时可以烧出来的 只是你不敢加电压所以说烧不出来 你慢慢电压往上面加是能烧出来的。。    你的维修 ...

说实话我是不敢烧

网友:
引用 网友I:
Học tập,thanks for share !

啥意思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较喜欢看楼主的帖子,通俗易懂,在长也能看下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细心加耐心!磨练人的意志。是维修成功的秘诀之一。楼主维修水平真的很高,佩服。

哪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前来膜拜学习中

别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描述也精彩.你都可以做老师了.

哪有你说的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含金量的贴子,学习了!

还含金量呢''''''''''''''''''''''''''

网友K:
楼主是个一个细心而且很有耐心的人,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分析得很透彻,这里PQ44在这里应该是开关控制PU12这个稳压器3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这里的VREF相当于 ...

本来就是;;;;;;;;;;

网友L:
泉泉哥现在连2修机都不放过了啊,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就交给你了,还有你1个月前就在问示波器了,。。。。这老板还没给你买??你老板不是和你眉目传情过了么?难道你当天没有去201号房间?

网友L:
=。=就是谢谢分享的意思。。吗的。真不知道你那些英文这么被你记住的。。。

网友M:
vref这个你定义为开关吗,难道不是基准电压,加了下QQ,没事可交流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vref这个你定义为开关吗,难道不是基准电压,加了下QQ,没事可交流一下哈

但这个就是做为它的开关信号,我的QQ:2277287783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就是谢谢分享的意思。。吗的。真不知道你那些英文这么被你记住的。。。

你英语好,谢谢你的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泉泉哥现在连2修机都不放过了啊,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就交给你了,还有你1个月前就在问示波器了,。。。 ...

你什么意思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个一个细心而且很有耐心的人,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你英语好,谢谢你的翻译

不用客气,都是应该的,为人民服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用客气,都是应该的,为人民服务么

真不要脸了.......

网友L:
一个月前你不是在问示波器哪个好么?还有上次你修好那台不触发机子你和老板对眼一笑么?你还没懂这是潜规则么?哎,你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L:
你这是嫉妒我比你有才华我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月前你不是在问示波器哪个好么?还有上次你修好那台不触发机子你和老板对眼一笑么?你还没懂这是潜规 ...

你这都什么思想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你这是嫉妒我比你有才华我可以理解

更不要脸了,,,,,,,我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更不要脸了,,,,,,,我去

0.0你不止嫉妒我的才华难道还要贪恋我的肉身么?这是不行的,我警告你哦,我还是个处男哦

网友L:
哎,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是个搞基的社会,很黑暗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哎,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是个搞基的社会,很黑暗地

说的真专业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L:
0.0你不止嫉妒我的才华难道还要贪恋我的肉身么?这是不行的,我警告你哦,我还是个处男哦

我无话可说...................

网友O:
小修也算修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修也算修得可以了

还行吧..........

网友:
烧鸡有风险

网友:
=。=你想凸显的是什么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无话可说...................

我无可奉告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刚看完你上一个帖子,写的很用功仔细,还用箭头标识出来  有耐心啊  思路还很清晰,求交往

搞基啊。还交往交流还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搞基啊。还交往交流还差不多

这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

,。。。。。。。。。。。老子绝不弯我是喜欢的是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

你们进我帖子里聊天来了

网友Q:
遇到公共点短路,我一般用电击大法 不错,思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Q:
遇到公共点短路,我一般用电击大法 不错,思路很清楚,

要是烧不出来呢

网友R:
故障分析得很透彻!文笔也很出色。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故障分析得很透彻!文笔也很出色。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