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UD3L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11-14):
如题,

内存1.5V正常
测试CPU IC有5V 3V
换过了6334 IC

论坛的这块板维修资料都看了,看了个说电源24针接口的灰色线,第八根开机只有0.1V 说是什么连接到

POK三极管坏。。真不知道是哪个.

CPUIC 1脚有3.3V 34有1.2V 35脚有1.1V

网友A:
查6334 IC的EN开启脚电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6334 IC的EN开启脚电压有吗?

是第一脚吗?有3.3V的电压

网友:
错了,是32脚的en_pwr吗?
那个是1.34V

网友:
EN开启信号没,是不是三级管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