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L6265c 与ISL95831是否可以代换

楼主(2014-11-14):
联想G470的板子,CPU供电只出0.14V,查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
CPU的供电芯片ISL95831,手里有版号不同的G470料板,有ISL6265c
看芯片位置、大小都合适。就是查PDF引脚定义不同。请问是否不能代换。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不能通用引脚定义不同是不可以的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替换啊

网友:
PDF引脚定义不同怎能代换?

网友:
我感觉怎么应该可以代换呢?附上图片大家再帮忙看看

网友:
自己看了看定义,确实不能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认为可以
我的G470料板是95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