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维修及待机电压单次抓波!(入门级学习)

楼主(2014-11-14):
黄总吩咐,修出公共点和3V5V,总结下波形。废话少说开工!
版号:纬创ARTEMIS,目测,板很烂,各电感打值,正常!公共点大值对地0,大短路了。仔细查看各PWM上管D级滤波电容,发现C206明显颜色发黑,拆除公共点对地正常!如图:

公共点正常后,上电!发现供电电B+无电压,那就是查保护隔离了。如图:

.
上图看到,保护隔离电路有U5, U7两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U5要完全导通,G级要小于S级4.5V,那么Q2要导通且ADP_EN#接地即可使VIN分压满足U5导通条件。实测ADP_EN#为19V,Q2级为适配器电压正常,追ADP_EN#来源如下图:

此电路为适配器中间针检测电路,U24为LM393,5脚小于6脚即可输出低电平的ADP_EN#,实物VIN分压下电阻R379无穷大,更换,ADP_EN# 0v正常,G级8V,U5导通!

窃喜后悲哀!公共点还是没有,U7也没导通。同样,U7要导通,ADPDRV#要接地形成分压。追ADPDRV#来源如图:

ADPDRV#接地需要Q49导通,Q49要导通则需U8的1脚开漏输出再由VL上拉即可,U8为LM393两路比较器,2脚>3脚条件满足,测VCC为0V,1脚未能开漏输出,追VL电压产生如下图:

实物R98 R95掉件,这上家故障做的无语!给它一坨锡,公共点产生!

待机3V5V正常!不用搞!到此维修结束!下面是3V5V的一些波形,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鼓励加分哦!!!!!

补充内容 (2014-11-15 12:58):
黄总要求波要漂亮点,修正版在下面发了有。

网友A:
我今天的是电容下面接了个导线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的是电容下面接了个导线导致短路。。

人为导致。。哈哈

网友B:
我们班的状元就是牛,三下两下就搞定了,学友们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班的状元就是牛,三下两下就搞定了,学友们加油啊!

不敢当啊

网友C:
为啥我修的是 IBM 公共点出了, 无 3 /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修的是 IBM 公共点出了, 无 3 /5V

冯兄弟EC换个吧。料板上好多呢

网友E:
公共点维修相对比较容易点,楼主贴子亮点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维修相对比较容易点,楼主贴子亮点是波形!

互相学习!

网友F:
看到大家一步步的走进维修门槛学会修了。真替你们开心!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大家一步步的走进维修门槛学会修了。真替你们开心!加油!

反推法,明显是饼哥的功劳!

网友G:
有机会我也要去学学啊  都看不懂了

网友:
挺厉害 也挺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机会我也要去学学啊  都看不懂了

虎子看玩笑了吧

网友H:
这个对比波形图,是不是做出来的,就是在示波器上同时显两个波形图,我是这方面小小白,请赐教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对比波形图,是不是做出来的,就是在示波器上同时显两个波形图,我是这方面小小白,请赐教

不是,是同时抓的。。

网友D:
黄总要求波要漂亮点,修正版:

;

网友:
人才啊!!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啊

网友:
人才啊,,学习中、、、、

网友I:
我想看前端波形好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黄总要求波要漂亮点,修正版:

请问在掉电重启的情况下,这个3V 5V的电感前端波形是不是会有变化?在3V 5V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望给个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看前端波形好不好?

上图有前端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掉电重启的情况下,这个3V 5V的电感前端波形是不是会有变化?在3V 5V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望给个图谢 ...

掉电重启一般会拉低EC复位,3V5V一般是EC控制开启,EC都复位了,你说3V5V会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掉电重启的情况下,这个3V 5V的电感前端波形是不是会有变化?在3V 5V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望给个图谢 ...

有了机器就截个图给你。

网友:
抓的一手好湿

网友J:
R98 R95掉件应该会影响待机芯片本身产生的5V线性电压到VL端的通断性,建议这里最好找个保险电阻解决故障,以防止待机芯片线性电压引脚端对地阻值异常即VL端对地短路引起大电流烧坏U8双电压比较放大器芯片。

网友:
问一下楼主,U7管S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K:
U7也不导通。ADPDRV#要接地形成分压。G级要小于S级4.5V。那你测量U7的S极电压是多少?意思是U7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U7也不导通。ADPDRV#要接地形成分压。G级要小于S级4.5V。那你测量U7的S极电压是多少?意思是U7是如何导通的 ...

ADPDVR#不接地时,通过体二级管导通的是小电流,18.5V,当Q49导通时ADPDVR#接地使R321,R320分压,这时的S级为大电流的公共点,电压19V

网友:
有机会我也要去学学

网友:
思路很不错,不愧是实地的学员

网友L:
公共点短路有时确实会影响隔离

网友:
强人啊,强烈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修的是 IBM 公共点出了, 无 3 /5V

你是北京的冯师傅 ?

网友:
好厉害。。工控点的信号 符号是什么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公共点短路有时确实会影响隔离

两个故障

网友:
这机器是两个故障,公共点短路和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J:
R98 R95掉件应该会影响待机芯片本身产生的5V线性电压到VL端的通断性,建议这里最好找个保险电阻解决故障, ...

奇葩你又现身了?再过几年你将是论坛之,膜拜!!!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适合新手!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哟

网友:
楼主可以哦值得学习

网友:
够专业挺详细的!

网友:
没开启信号,烧上管,学习了,多了个思路

网友:
楼主抓波给力!!

网友M:
楼主修的不错哦,我想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修的不错哦,我想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我也想买一个

普元的1052e

网友:
学习啊 示波器用的少

网友:
我反正已经做好了去实地培训的准备了,下个月笔记本远程。

网友M:
是这个好还是普源的DS1102E好呢

网友:
刚在学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这个好还是普源的DS1102E好呢

1102好,100M的

网友M:
你用过1102的吗,好不好用啊,真的太想买个示波器了,没它好多机都修不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用过1102的吗,好不好用啊,真的太想买个示波器了,没它好多机都修不好啊

可以啊,性价比很高的,不过泰克的更好些,3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性价比很高的,不过泰克的更好些,3000左右

那么贵买不起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 真的太牛=逼了,

网友:
很好,谢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谢谢。很强大

网友:
新买了新波波,正在学习怎么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冯兄弟EC换个吧。料板上好多呢

多个毛,你找到一个有三边脚的都算你好运气了。

网友:
示波器怎么设置抓的波形才稳定啊

网友:
2期的大神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也是一知半解,没有这么溜了!

网友:
系统学习一下就是正规啊。

网友:
确实很厉害呀,学习了。

网友:
不错,学得很好,再激再励。

网友N:
看来示波器很重要啊,请问什么时候需要选择自动,什么时候需要手动,什么进修需要单次呢,

网友:
不会调示波器

网友:
理论相当扎实,分析的头头是道。屋檐下的顶起

网友:
名师出高徒了,恭喜LZ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示波器很重要啊,请问什么时候需要选择自动,什么时候需要手动,什么进修需要单次呢,

自动一般就测晶振,其他全是单次的,,

网友O:
U8的1脚开漏输出需要3脚>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的是电容下面接了个导线导致短路。。

月饼怎么不从市面收机子回去给你们修先,,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U8的1脚开漏输出需要3脚>2脚

裸板没电池,2脚没电的

网友:
很给力    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赞

网友:
一坨锡  啊哈哈啊哈哈

网友:
后级滤波不良的波形 我测了一次  现在忘了长啥样了

网友:
这波抓的确实漂亮,有了TDS220还是不太会用,一直很郁闷

网友:
思路不错加上细心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的维修。

网友:
灰常不错,需要多些这样的帖子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是这个好还是普源的DS1102E好呢

1052e是50m的 1102e是100m的同一级别和系列的示波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P:
1052e是50m的 1102e是100m的同一级别和系列的示波器

哦,那还是100M的好了是不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哦,那还是100M的好了是不

同一级别类型的示波器,当然是100m的比50m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同一级别类型的示波器,当然是100m的比50m的好

好吧,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用示波器真好,我不会啊

网友:
此机没有预供电吗?即是没有小电压的公共点吗?

网友:
实地的 就是牛哈..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   哈哈未来的大婶

网友:
威武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