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神机K42JA,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1-14):
华硕K42JA的机器,看见这个机器头就大了啊,接到几台了,没有一台搞定的!!!!
故障现象,不装电池,开机直接2.0A--2.3--2.7--2.8有的时候还能到3.0A,看上去电流跳变也正常,应该跑码完了该显示了,但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一样!
上来先刷了一通BIOS涛声依旧啊!!!CPU也换了,显卡也做了!论坛搜了一遭,好多都是有时开机有时候不开机的,也有几篇反应电流偏大道2.几A还不显示的,但是好像也都没有解决,这个故障的已经遇到几台了都没有解决!
求高手给点思路啊!!!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遇到过时开机时不开的,也遇到过CMOS放电后能电能开的关机后又不开的.这型号的机器不好搞,估计是EC/南桥的问题.

网友:
信号齐了,就知能换显卡了

网友:
从电流上看,多半是显卡或北桥问题

网友:
这电流偏高了点吧,感觉不大对。  这种机器难修 而且修好也是不稳定。

网友:
如果这样重点查显卡吧,看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有大神说过,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好了啊 ,我也是

网友:
我的是时显示,时不显示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上电3.0肯定有短路或者软击穿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显卡也换了 最后换板的

网友:
时显示 时不显示  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显示
看上去是显卡

网友:
有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
不装电池,开机直接2.0A--2.3--2.7--2.8有的时候还能到3.0A.
这明显不对劲啊  查下 PWM 上下管

网友:
这机器电流真高

网友:
这华硕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A:
是那个电阻变化了 指导下大神

网友(2014-12-21):
这是短路了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电阻变化了 指导下大神
是哪里的电阻?

网友:
这电流偏高了点吧,感觉不大对。

网友:
我也一修过这类机器,有点刷BIOS好的,有的换南桥好的,也有修不好的换板。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换显卡 还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换显卡是不是 是不是显卡